[长虹(CHANGHONG)]
长虹LT37710液晶电视机开机白屏然后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7):
长虹LT37710液晶电视机开机白屏然后花屏故障维修

  长虹lt37710液晶电视机开机白屏,有时开机屏上半部分2/3白屏,下半部分暗,然后几秒内全白屏慢慢出现直彩色细条。

  屏型号:LC370WXN

  逻辑板板编号:LC420WXN/LC370WXN

  首先测量屏供电12V正常,用点屏板点屏故障相同。然后测量逻辑板上各测试点电压,VDD 16V、VCC 3.3V、VIN 12V、VGH-M 23V、VGL -6.73V、GOE 0.53V、GSP 0V、GSC 1.5V、POL 1.6V,基本上都算正常。

  但在测量SOE-R和SOE-L时屏颜色会变色(用指针表变化更明显),SOE-R 0.6V、SOE-L 0.55V(说实话当时真不知道这2组电压该是多少)。怀疑这2组电压有问题,测量了一下对地电阻从1K左右慢慢上升,没短路现象。就打算换个逻辑板算了,拆下逻辑板后想看看这2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跑线发现是去几个标着30X(30X的电阻不知道是多少)的电阻上,测量各标30X的电阻值只有2个很小(数字表在线为27欧姆) ,其它3个很大或接近开路。

  看来问题在这里了,在其它屏条上拆了2个30X(30X的拆下是测是27欧姆) 和一个30欧姆的换上(所换电阻是R39、 R38、R37)。装回机子开机纯蓝屏出现。机子正常后测量了一下2组电压比有故障时只高了0.2左右(猜想应该把逻辑板给修复了)。

网友:
楼主高手,逻辑板都能修,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