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hone6S Plus摔后手机WiFi信号差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27):
iPhone6S Plus摔后手机WiFi信号差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WiFi信号差

  客户寄修的一台iPhone6S Plus,故障描述手机被摔过,之后手机WiFi信号特别弱。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测试下手机WiFi,发现信号确实非常弱。

  连接WiFi时显示(无法加入此网络),这种摔过的机器信号弱,多数都是WiFi芯片本身故障居多,与WiFi天线故障不大。把WiFi芯片拆下发现掉了很多点,而且很多还是有用点。如图:

  因为6S以后换WiFi需要硬盘解绑WiFi,要不更换后WiFi功能是无法使用的。先把硬盘拆下来用硬盘测试架解绑下WiFi,然后再把硬盘重新装回。

  硬盘处理完成后,开始处理焊盘,飞线补点,把所有的有用点都重新补上。

  补点处理完成后,重新更换WiFi芯片装上。

  装上后开机测试WiFi,WiFi信号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补脚厉害,每次都补不好,要补几次,有时又弄坏其他焊盘,抓狂

网友:
感觉用不了多久又来

网友:
感觉楼主拆硬盘都跟玩儿式的,这种东西真的这么经得起拆焊吗?,温度掌握不好,会不会拆坏掉 ?

网友:
这线补的不错

网友:
楼主飞的线不错,比一般的人直接一根线飞进去的稳固很多。

网友:
好厉害,小白学习中。。。。。。。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掉点了不点就好,WIFI不换行不行

网友:
换新WIFI芯片直接硬盘资料解绑就可以吗

网友:
感谢管理员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