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修改BIOS me

楼主(2018-07-27):
每次听到合成一下,me一下,都是不知道在说啥,有大神会的么,教程一下合成和ME

网友:
说是用 winhex    合成修改             还是发现进去了看不懂

网友:
教程上说的都是改ME而已,原理很简单的,就是找一个新的没上过电的ME,把这个ME拉到WINHEX中,然后全选,然后复制,在把需要改ME的BIOS拉到WINHEX,这个时候你需要另一个工具UEFITOOL,是用来查看ME的位置跟版本的,然后就是在WINHEX中找到ME,然后用你之前复制的新的ME覆盖掉它本来的ME,操作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