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iPhone7 短路烧基带造成无基带,无服务的原因

楼主(2018-07-27):
深度分析iPhone7 PP_1V0_SMPS5短路烧基带原因
这几天,手机维修行业最热门话题莫过于7代PP_1V0_SMPS5短路烧基带了。
烧基带的问题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行业内技术大神很多,维修方法早已传遍,“防”的方法有飞线,“治”的方法有电击、并电阻等(当然很多是治不好的),甚至有研究改识别电阻成工程版的。谁第一个这么修无从查起。很多大牛都懂默默的修,就是不爱说。包括咱们迅维自己的维修团队,很多东西不追问,就很少主动分享出来。
“防”法:

“治”法:
究其原因,是93脚接地断开了,恰好今天店里有一台7,马上找工程师拍了个图给我。看到没?左下角的2个已经掉了。为了方便阅读理解,再对照点位图看下吧,都是接地点。
这里不评论谁家好坏,其实都没错,但是不够完美。要我说,把这四个点都连起来,也多不了多少成本,0.5cm的铜线值多少钱!如果不嫌麻烦,主板上每条线路都来一条加强,那就双保险了。哈哈^_^。
那么,为什么接地脚掉了,会导致烧基带呢?网络分析文章也有,但没有深入分析的,我也来班门弄斧一回,尝试更深层次的挖掘原理。以下内容由我和抓波大神阿林老师协作完成。
~~~~~~~~~~~~~~~我是分界线~~~~~~~~~~~~~~~~
首先,我们来看下7代基带电源(为了便于理解,截图经过精简)。截图中左边输入有VDD_S2~VDD_S5、VDD_L1~VDD_L9,这里的S表示SMPS开关电源,L表示LDO低压线性稳压。右边输出有VREG_S*、VSW_S*、VREG_L*,VREG是电压调节,SW就是平常说的相位脚(会电路维修的都知道),*数字表示第几路。
看下开关电源中关于SW的英文解释吧,看不懂的自行百度/谷歌翻译:This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buck-switching node,close to the upper  MOSFET’s source. It is the float-ing return for the upper MOSFET drive  signal. It is also used to monitor the switched voltage to prevent turn-on  of the lower MOSFET until the voltage is below ~1  V。
就算看不懂,你也应该看到了MOSFET,对,就是MOS管。手机中的电源芯片,不同于电脑,由于高集成度,不得不把基础元件都集成到内部,仅把储能电感电容置于外部。

为了便于理解,我找了一个相似的电源芯片。同样我把多余的东西都去掉了。
解释下引脚的定义:
PVDD:功率电源输入,供给输出的开关管(电流大)
LX:相位脚。内部功率MOSFET开关输出。此引脚连接到输出电感
FB:反馈,电压要稳定,闭环控制不可少,固定电压输出方式的直接接到输出端,通俗点来说就是让电源芯片知道实际输出多少,是否符合电源芯片的要求。
PGND:功率输出地(电流大)
GND:模拟信号地
看下内部结构,找一下集成的MOS管吧
PVDD、LX、PGND之间的工作关系:上半周期上管导通,下管截止,VIN通过上管给负载供电,同时电容储能。
下半周期,上管截止,由于流经电感的电流突然消失,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势,LC储能电路的电流经负载,到接地,再到下管,再回流到电感,形成放电回路。
前面框图中,PGND和GND是分开的。如果PGND开路,下管无法形成放电回路,功率电感只进行充电动作,没放电动作,输出电压将升高,由于FB存在,模块关闭上管,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如果GND和PGND同时开路(就是上面图中掉焊盘了的情况),模块不工作,上管G为低电平,由于上管是P管,G为低电平时候,SD导通,S级接PVDD,D输出PVDD电平,会造成后面的电路电压过高而损坏。

再看看手机电路中的S5模块:
电路超级简洁,输入电压来自PP_VDD_MAIN,93脚GND_S5:注意这个GND包含两个功能:1模拟地;2功率地;
当GND_S5完全断开后,VSW_S5电压将持续等于PP_VDD_MAIN,造成后面的基带芯片电压过高烧坏。原来只能承受1V左右的模块,施加一个4V多的电压,不坏才怪

     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个实验吧
(为了便于操作,我没有选择手机主板。以下结果仅供参考,可能苹果电源芯片内部设计更严密,但总体是相符的,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实验)
     找一片含RT8105的板,挖掉2脚和5脚的接地

焊上芯片,飞入供电3.3V

然后从芯片的接地脚飞出一根线,用于手动接地(图中红细线)
接地状态下,芯片正常输出1.5V电压
当我把接地线断开后,输出电压瞬间变成了3.3V而后变为0,好兴奋!可恶,居然忘记抓波拍照。那么再来一次吧,抓个好波。悲剧来了,芯片烧掉了,变成持续输出3.3V
第一个芯片,英勇牺牲了,围观的有一大波学员,这芯片也太脆弱了,这么多人围观就顶不住了?换!
这次做好了准备抓波,嘿嘿!怎么回事?2.*V?持续?又特么挂了?
没有没有~看下面的动画吧,接地时正常输出1.5V,不接地时输出2.4V
(装逼完毕)

iPhone 7 烧基带,无基带,无服务通病问题维修流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990-1-1.html

网友A:
这种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什么示波器~~~~~~~~~~~

普源

网友B:
这个结合图片意思就是电源芯片里面的功率地和控制地是分开的。设计电路板的时候两个地之间的距离较大,功地上面的电流很大,so干扰也很大,造成功率地和控制地有毛刺存在,导致输出电压纹波很大,烧毁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合图片意思就是电源芯片里面的功率地和控制地是分开的。设计电路板的时候两个地之间的距离较大,功地 ...

膜拜,高手

网友C:
厉害啦,膜拜各位大神~~~~~实地同款工具店铺有售哦

网友:
我开始的猜想是那个地是单FB的地:kaixin:反馈调节分压有问题造成持续输出4.2v

网友D:
杨长顺前几天就发了这个原因了,其实这些都是平时做事时结合原理总结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杨长顺前几天就发了这个原因了,其实这些都是平时做事时结合原理总结出来的

这是深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杨长顺前几天就发了这个原因了,其实这些都是平时做事时结合原理总结出来的

他们没发为什么会造成不降压的原因,有人说不装cpu输出是4.2v,装了还是4.2v,是这个地不构成回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杨长顺前几天就发了这个原因了,其实这些都是平时做事时结合原理总结出来的

原理很重要,

网友:
厉害厉害,深入分析模拟还原,高手!

网友:
如果维修技术想进步,就要
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这个文章分析的不错。

网友:
PGND应该是和GND接地相连的但设计PGND和GND没有设计相连摔导致PGND脱焊导致电压身高损坏基带CPU

网友:
膜拜高手

网友:
很好的技术文章,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敢不敢,我只是主页设计电源的,业余修手机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深入分析。

摔过的机器估计是因为反馈回路的地是和功率地在一起的,控制地悬空反馈就也就不起作用了,然后就jj了

网友F:
所以,这个故障到底具体咋修?是不是这类故障之后基带直接烧掉了,手机就报废掉了?还是有其它可能情况

网友G:
都短路了,还并电阻何用?  从1.2V并来2K电阻,给短路的S5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这个故障到底具体咋修?是不是这类故障之后基带直接烧掉了,手机就报废掉了?还是有其它可能情况

手机的掉点不是一次性掉的,藕断丝连状态。没有彻底断开
所以,一旦出现不认基带问题(没信号),赶紧送修,时间长不处理的话,基带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短路了,还并电阻何用?  从1.2V并来2K电阻,给短路的S5供电?

各有奇招

网友:
理论和动手能力都这么强,佩服!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日常使用时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故障发生吗

网友(点评):
提前飞线,做好双保险工作

网友:
原理实在难懂哦

网友:
可以来实地学习呀。迅维欢迎你!

网友:
绝对的技术贴,饼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觉得分析得这么深层次,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系统消息提示饼大给我回贴了,为什么看不到啊

网友:
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受教育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通俗易懂的原理,明白了为什么苹果7会经常烧基带了,牛人

网友:
最近微信群里很多人再谈这个事,但是好像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也是比较的隐蔽了

网友:
月神又发威啦,这次的干货不错,基地实力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4楼总结的到位,当然楼主深度分析+实验方便大家理解。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谢谢饼哥,讲的很透彻,那个2.2K的电阻是怎么接的,关键是接了治好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点评):
如果基带已经短路,建议放弃。

网友:
嗯  讲的深入浅出 理解了 我其实也想这样分析

网友:
不共地点位参考点不一样了在这里的1V在别处可能就不一定是多少V了so…

网友:
电位参考点,打错了

网友:
勉强看得懂
但有几个问题
1.iPhone7上市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到现在才有反应? 只要摔过 出现这个问题的几率很大 是不是基带不是一下就烧掉?一开始基带工作不正常应该手机使用不正面吧?
2.基带电源没有反馈、管理功能吗? 我觉得还是基带电源设计问题 1.05V设计输出变成4V了 基带电源你也不管管!!     还有笔记本上的芯片 下面很多点接地的 手机PCB面积小 接地点太少了

网友:
果然还是没办法彻底解决啊,不过下次要是遇到加焊电源就可以正常的7代,还是电源拆起来"防"一下!谢谢楼主的帖子了,真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啦,膜拜各位大神~~~~~实地同款工具店铺有售哦

就服广告行业,无处不在,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哈你怎么还了个花姑娘头像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原理到位。

网友H:
s5短路只是一部分,还有s5和ldo4一起短路的,或s1,ldo9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s5短路只是一部分,还有s5和ldo4一起短路的,或s1,ldo9短路的

是的好多。
LDO3 9短路的一般电源和射频坏的多。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我等只能前排围观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I:
看了楼主的文章吓得我赶紧买了部IP7拆开补线。

网友:
饼哥不是用安泰克示波器的吗

网友:
看到这水平,感觉自己就是个渣渣

网友:
我的7就烧了一次基带,唉!!!没手机用的那几天,简直没法活!!!

网友(点评):
修好了吗?我的也坏了,想发基地修,基地说报废了

网友(点评):
搞好了,不过不是我搞的,朋友说是帮我拿去售后搞的!!!反正一天就帮我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文章吓得我赶紧买了部IP7拆开补线。

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  你咋可以这么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文章吓得我赶紧买了部IP7拆开补线。

陈同学,你坐下

网友J:
l楼主强,手机电脑通杀,普源示波器好用吗?
月饼
挺好用。实地学习就是用这个。
详情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l楼主强,手机电脑通杀,普源示波器好用吗?
挺好用。实地学习就是用这个。

网友:
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基带烧坏了还能修好吗

网友:
现在修手机 的贴子是多了起来,呵呵,还没弄手机,

网友:
很强悍 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
现在不是说有短路了的,可以完美修复,什么时候发表一下怎么修复的贴子,
月饼
完美不了,会返修

网友:
看来 我还是要整 手机了 笔记本不行了

网友:
感谢管理员的分享!!!!!!!!!!!!!!!!!!

网友:
大神,我的7代也是基带问题,信号时有时无,打不出去电话,修过一次,你能修好吗?

网友:
饼哥的技术真是高
,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支持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专业 分析清楚 很详细!!!!!!!!!!!!!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文章,严肃收藏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电脑已经快不行 了。现在学习修手机。。慢慢来。看不是很懂
月饼
欢迎来实地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啊,可惜我的示波器只是一个摆设

网友:
我在迅维真的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以前不知道回贴,现在知道回帖真是一种美德,支持迅维
月饼
居然又看到你回帖了!!!
详情

网友E(2018-09-12):
补充:
这2个地方短路的,可以试试拆基带电源,还不行就放弃挣扎吧

网友(2019-01-21):
好历害 好历害  向你学习。。。。。。。。。。。。。。。。。。。

网友(2019-03-02):
感谢深度分析和无私的分享,学到新知识了啊

网友:
可以可以 看懂了  不过 好像实际用不上=   =只能在之前预防啊

网友:
谢谢分享,0.5元太值了,以前学的快忘了。感觉此电路的Feedback 没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K(2019-04-11):
引用 网友E:
补充:
这2个地方短路的,可以试试拆基带电源,还不行就放弃挣扎吧

请问是什么版本的。。 我在intel 7代 设计不一样  我怎么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是什么版本的。。 我在intel 7代 设计不一样  我怎么测量呢?

intel没毛病。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的确基带短路后基本修不好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估计是因为反馈回路的地是和功率地在一起的

网友:
都短路了,还并电阻何用?  从1.2V并来2K电阻

网友:
现在还多都不行!!!!!!!!!

网友:
有的是短路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INTEL   也可以嗎?

現在我遇到一台沒基帶

网友:
现在好像12的系统不会烧基带!!!!!!!!!!!

网友:
理论和实践完美诠释了工作状态。

网友:
好厉害、一个案例貌似连带的讲了一堆的基础知识、看来平常的基础知识学习还是必不可少!!!!希望以后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帖子、有助于我们这些小白学习成长!!!

网友(2019-05-28):
通俗易懂,逊位第一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
看的发晕,不过还是了解了一点点,,

网友:
新手路过,很好的文章,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深入研究 写得很详细 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