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開機無顯示,無任何指示燈

楼主(2018-07-27):
i5-2450M 独显 2G内存 D壳SN:CB13583635 MO:CB02020401 板号:PIWG1 LA-6751P REV:1.0 2011-06-22

客户自己说了内置喇叭坏了,不愿把机子留下,要求现场修,就报了个200元。拆机发现硬盘表层有进水痕迹,清理了一下。触摸板下面的零件有明显腐蚀。主板清理了一下,腐蚀不严重,心里暗自窃喜,哈哈,难道我又碰上了死耗子?客户离开后才敢上电,5A!
量公共电压 PR302 对地0欧

反复确认各个大电感没有与PR302对地值一样, 裸板烧机,PC502发烫

拆下不短路了 亮屏、装机,
右边电源接口旁边的USB不能用!线接好了呀,小毛病不管它了,
进系统发现独显驱动被禁用,心想,本来电脑就慢,显卡驱动又少一个,岂不更慢?安装驱动的过程中电脑死机,
强制关机,驱动也不装了,刚开机 客户就来拿电脑了

网友A:
那最后你的独显驱动怎么解决的呢?比较关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你的独显驱动怎么解决的呢?比较关注这个!

没有装驱动,并且客户的电脑之前也是也是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