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bm5238 无待机

楼主(2018-07-27):
直接进入主题, 拆开测公共点正常19V 不出3 V5V  测试待机芯片线性 3 V 5 V 有 EN 无电压,测试EN 是EC ALW_ON转边来 测试EC条件 ECRST   ECVCC     VCCRTC  AVCC ACIN  LID#   电压正常    就是不出ALW_ON 换过EC 也不行,只能拉个3V到EN 待机正常 现在不触发。 搞了半没头绪了·

网友:
强拉是没用的,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ecbios的问题吧

网友A:
他没有这个信号,你强拉不行啊。一般供电不行才拉啊..查这个alw  .on型号的来源

网友:
这机器质量不好,非常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没有这个信号,你强拉不行啊。一般供电不行才拉啊..查这个alw  .on型号的来源

这个信号就是EC 发出来的 换过EC了 EC待机都正常

网友:
兄弟我有次修到一个宏基和你这个一样的.我也直接断了EC哪边上拉了一条线.居然开机正常.使用也是正常的.

网友:
BIOS芯片电源脚上有3.3V或1.8V那不开机无短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是ecbios断线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呢 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等待机器搞好,麻烦告知一下兄弟们

网友:
楼主我记忆中这款机子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强拉信号没用的,你刷过bios试过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啊,固定显卡的螺丝座,拆十台有8台是脱落的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下BIOS IC是否有电压.若有.就表示可能要配置後才发出ALW_ON.所以先刷个BIOS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会会瞬间来了电压

网友:
有没有多几张图上来看看啊 好给参谋惨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