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不上电池不启动 新的疑问

楼主(2018-07-27):
      之前发过帖子,只不过都是文字描述的现象,这两天测量了一下简单的电路,发现图中那个D2似乎有点问题但是不确定,1脚的电压来自于电池,在1脚测量只有1.7v的电压,电池消耗奇快。不插电时候测量2脚,居然有0.4v对地电压。希望高人指挥一条明路啊,再不行我都打算改成充电电池给bios供电了。

网友:
那几个电容测了吗?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A:
有漏电的地方 拉低了电池电压啊  当然耗电快了

网友B:
这问题,有图纸!完全是送钱给你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有图纸!完全是送钱给你挣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漏电的地方 拉低了电池电压啊  当然耗电快了

漏电怎么理解,我比较小白,是电容短路接地的意思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漏电的地方 拉低了电池电压啊  当然耗电快了

预计在哪里拉低的电压呢,那个D2的状态是否正常呢。重点是,不上电池都不启动啊

网友C:
正常电池到1脚最多只有0.1V压差,后级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电池到1脚最多只有0.1V压差,后级漏电。

可是没有电池不能开机这个事咋解释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电池到1脚最多只有0.1V压差,后级漏电。

另外,2脚也有电压,会有0.3v左右,2脚和3脚加起来的电压大概和1脚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另外,2脚也有电压,会有0.3v左右,2脚和3脚加起来的电压大概和1脚相同

先把电池部分修好,一样一样来,慢慢就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池部分修好,一样一样来,慢慢就会明白                                                         ...

我现在是不太明白,那个D2 1脚和2脚为什么会有电压分流,不是两个二极管么

网友E:
后级有漏电,查看图纸,一下就可以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级有漏电,查看图纸,一下就可以查出来。

请问下哪个算是前级哪个算是后级呢。电池出来的VBAT是不是应该送到8728的100脚,但是现在的电压到不了100脚,100脚现在连接BC31有很大电阻。双箭头是什么意思呢,像是书名号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