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27):
偶尔能触发,不触发时3V 5V全无,打开图纸发现这触发电路没看懂,特发此贴求助:

不触发时没3V  5V待机,EC的AVCC也没供电,到此是先有3V  5V  还是先有EC的AVCC再发出5V_EN?为什么第二幅图上的3.3V_ALW_ON又跟5V_ALW扯上关系了,完全搞晕了,求助!

网友:
能看懂这电路的请指点!!!!!!!!!!!

网友A:
适配器模式ACAV_IN为高,Q13截止,3.3V_ALW_ON通过线性+5V_ALW2上拉,打开3V供电+3.3V_ALW过L3为EC供电.
EC供电时钟复位ACIN 读取BIOS后发出ALW_ON

网友:
线性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模式ACAV_IN为高,Q13截止,3.3V_ALW_ON通过线性+5V_ALW2上拉,打开3V供电+3.3V_ALW过L3为EC供电.
EC供 ...

老哥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何这么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何这么突出.

哥   每次都看到你为别人解答问题   你真的好

网友:
楼主能手工画图,厉害,这技能绝了

网友:
感谢,感谢指点,+5v_ALW2看成是+5V_ALW了,图纸搞明白了,板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模式ACAV_IN为高,Q13截止,3.3V_ALW_ON通过线性+5V_ALW2上拉,打开3V供电+3.3V_ALW过L3为EC供电.
EC供 ...

谢谢,在你的指点下,图纸搞明白了,板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