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0

楼主(2018-07-27):
故障开机不显,机子外观无进水痕迹,板号:CHIP MAIN B0ARD 2.1独立

来个主板正反面照片。

按下开关0,7几不动
测量各供电电压正常,最后发现CPU供电没出来
打开图纸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芯片先不换,刷个一套的程序试下,通电电流跳变正常,供电也出来了。心里乐乐的不会就瞬间秒杀了吧。完美亮机测试正常

最后附上测试好的一套程序 联想S500独立,板号CHIP MAIN

网友:
这主板是华硕代工的吧

网友:
请教一下,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效呀

网友:
学习了,不出cpu电压,可能是程序出错

网友A:
楼主我看到你说打开图纸我就开心了,重要的事情是图纸共享出来,这种华硕代工的板子你能找到图纸 就冲这一点你一定是大神的人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到你说打开图纸我就开心了,重要的事情是图纸共享出来,这种华硕代工的板子你能找到图纸 就冲这一 ...

说不定只是一个cpu供电芯片的图纸呢。。。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纸也共享一下啊,低功耗的机子都跑到0.7不掉电,先排查下bios程序。有时候刷个程序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