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27):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46E70RD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

  维修方法/过程: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开始怀疑灯条有问题,看了一下灯条是由四条软排线链接的,每条软排线四组,用测试仪测试42V点亮,共16组都为42V排除灯条问题,接下来就是驱动板了,去掉ON/OFF和EA,直接加5V,任然是一闪就灭了,拔掉测24V12V正常,有开机的声音,初步怀疑驱动板坏,闲来没事网上看看,搜一搜,也没什么结果,去保护的方法也没有,正准备淘一块驱动板回来,突然想到为什么驱动板就有了开机声音,插上就没有了呢?就是背光保护也应该有开机声音,会不会是电源坏了呢?带不起负载,立即拆了电源反过来一看,12v明显的接触不良,补焊OK,至此,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就灭故障维修完美修复。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维修 图2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维修 图3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维修 图4

本文来自:iFiX爱修

760409452 -1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谢谢 管理员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
学习中,感谢高手们分享 ,让我们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这样的事情少见哦

网友:
一般我都是  恒压电源测试

网友:
那就是虚焊引起的故障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