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平板电脑ASPIRE P3维修

楼主(2018-07-27):
     ACER 平板电脑ASPIRE P3 版号 DAEE3MB1AE0 3代CPu  待机电压过高0.20     发现R171 EC供电 2R2电阻烧了  上面一个电容 也爆炸了 不过是19V的电容  3V对地阻值 2欧 拆了EC 还是有短路拆了R171 后边短路 经查 L2后面的C53电容是坏了 补回EC 正常上电 亮机

网友:
牛   继续   多 发帖  多写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ec有程序吗

网友:
平板电脑修得少,尤其是带玻璃屏幕的,不敢拆

网友A:
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我今天修到一台情况跟你一模一样,待机没你的高,0.11,摸EC有温度,怀疑是EC问题,没找到一样的EC,换一个885PA(原机是885LA)上去,还是一样的,再仔细观察,发现EC背面的R171变色,对地短路。再看,有电容腐蚀。去掉电容,待机正常了,触发电池有轻微波动,换回885LA,按开关正常。

因此,这个故障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B:
楼主关键是你得把图纸共享出来啊 ,这种图纸很稀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我今天修到一台情况跟你一模一样,待机没你的高,0.11,摸EC有温度,怀疑是EC问题,没找 ...

好,记下了,这款机型可能因为贴纸的原因看坏电容。

网友:
修这款机器好像没有图纸吧,理论知识不强没办法维修好。

网友:
没有的  8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我今天修到一台情况跟你一模一样,待机没你的高,0.11,摸EC有温度,怀疑是EC问题,没找 ...

这种问题不是桥的问题还好  现在这个桥老贵了  70多块一个  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关键是你得把图纸共享出来啊 ,这种图纸很稀缺的。

论坛以经有了   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个图纸,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