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C355开机电流0.6左右跳不显示BIOS解决(亮机图)

楼主(2018-07-27):
          此机论坛BIOS很多 奈何都只说是CFT3S 这个联想板号其实不完全准确 要看PCB板号的 ,所以导致论坛有很多下的时候却问题多
各种容量大小不同,刷了不触发 ,还有把芯片刷坏的.........
         需要的兄弟请看清楚板号 百分百亮机(附亮机图)

联想的这个板号其实不完全准确 ,应该看下面这个板号:

注意对照这个板号,另外附上亮机图:

有需要的请对照清楚板号下载

网友:
另外说一句 此机只需刷PCH也就是零件号CN4505就可以了,在线夹子就可以刷 免拆芯片

网友(2021-07-19):
bios 好的  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