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Ti 进水不开机 不充电

楼主(2018-07-27):
版号MBPNFSV158-1311。同行送修 进水严重,同行清洗干净,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捣鼓到后来电池也不开机了, 拿过来,有两个电阻已经掉了,无图纸,测附近三极管相连的电阻
是100k ,找两个电阻换上 ,适配器开机正常 。电池开机正常。就是不充电 ,测进水附近电阻
发现两个相邻电阻阻值改变,换上ok

网友:
R3298 R3295 阻值改变不充电。。。。。。。。。。。。。。。

网友:
电池充电电流检测电阻,苹果A1278好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充电和适配器充电好像是同一路供电的吧

网友:
这种机子坏的真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代工厂不把图纸放出来。没有图纸维修的会说这种机子是垃圾,是山寨产品,时间久了这个牌子也就被做维修的人给传烂了。厂家真心应该考虑下这个问题,苹果那么牛逼的产品都不禁图纸。

网友:
这阻值也能猜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