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电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27):
一块华硕p8H61-M LX3,

故障现像是开机不到1秒就掉电,不会自动再上电,再次按动开关再次掉电。

这种可以重复上电的原因一般是欠压保护,ATX电源电压检测异常引起的保护,CPU温度检测异常引起的保护。先直接开机快速检测CPU供电有1v左右,这里可以肯定全板主要电压基本正常,然后查+5v+12v检测电路,实测1v,也正常,

再查温度检测保护电路,华硕主用lm358芯片控制,先检测温度检测这一路,开机快速测量358芯片3脚电压接近4v,2脚电压接近3v,3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压,PQ61导通关用cpu供电,从而引起主板掉电。

原因找到了,就继续解决问题,究竟是3脚电压升高引起故障还是2脚电压降引起故障呢?通过点位图查看,3脚是检测cpu供电部分温度的,连接有几个电阻和一个双二极管

2脚只有2个电阻电容未装,

那就先测量这一路,实测PR93为2.2K,PR510为3.6K,图纸显示PR510为15K,

很明显这个电阻损坏引起电压降低。于是换上一个15上电阻,再次上电主板不掉电,亮了,

实测3脚2.74V,

2脚4.487v,

主板维修结束。现在有个问题是3脚为什么刚开始是近4v,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不难,我是知道的,希望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A:
我刚刚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看你的帖子换15K电阻就点亮了,但是这个有问题的时候3脚大于2脚输出低电平,改2脚电阻会改变3脚的电压,这个没有图纸真我有点不懂为什么,楼主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谢谢你的帖子修好一块板

网友B:
直接拆掉温控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看你的帖子换15K电阻就点亮了,但是这个有问题的时候3脚大于2脚 ...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思考的问题,最后不是有说明吗?大家多多思考一下,修好了主板也有弄清楚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温控不行吗?,,,,,,,,,,,,,,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温控电路设计出来是有作用的,能修好当然要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思考的问题,最后不是有说明吗?大家多多思考一下,修好了主板也有弄清楚为什么!

3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压,所以Q61导通,Q61忘记了截图

网友D:
修一个主板不然直接换,主板来的快 客户也能接受,修好要的钱多客户不愿意

网友E:
楼主不帮忙移动一下,发错了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帮忙移动一下,发错了板块

哪里发错了?就是主板维修的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一个主板不然直接换,主板来的快 客户也能接受,修好要的钱多客户不愿意

对的,也要看客户的,一般拿电脑来的客户我第一次先跟他说换,看他怎么说,看他好说话也是什么,实在不好说话的就只能修一修,(换主板不用担心麻烦,赚的还多)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呢???

网友:
修的挺流畅的,没少下功夫吧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呢????

网友F:
温控是个热门话题,温控电路在实际中故障率很低,新机器温控都做到主芯片内部了没有温控芯片了更不容易坏

网友:
主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只有不断提高技术才能生存,维修也也越来越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一个主板不然直接换,主板来的快 客户也能接受,修好要的钱多客户不愿意

换一个主板成本高了,特别是手机功能强大的今天!

网友:
我是个新手,每天看到你们发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呢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网友:
分析很好!!!!!!谢谢分析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