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这根弦永远得绷紧

楼主(2018-07-27):
今天活不忙,手头有个笔记本0.4A不亮机,测内存I2C总线有波形。一般又是BIOS的问题。于是在刷BIOS的过程中看看手机今天有什么新闻。刷完后安装好芯片并上电。好家伙,没按开关就有电流了,一看0.6A。本以为是开机了,伸手去按开关,结果发现开关板烫手,并出现焦糊味。心想肯定出意外了,摊上事了。立马断电,冷静一下。拿起开关板看了一下,好像是霍尔传感器焦糊了,再一看小开关板引线插反了。于是颠倒过来重新上电,悲剧了,不能触发。用户原来是能触发的,再冷静了一下。难道是霍尔烧坏了?于是一风枪吹掉了霍尔,再上电就触发亮机了。不幸中的万幸,提醒大家安全生产要牢记。最后更换了霍尔。

网友:
这个3.3V供电,电流有点太,呵呵运气好

网友:
这个小板上,没有什么元件,烧坏也可修,就怕大板子烧了

网友:
吃过不少心不在焉的亏了。。。。。。。。。

网友A:
这种错误一般都是老手比新手出的更多,新手看半天才插,老手自己都没有感觉就插上了

网友:
一般 老手 犯的错 都是  低级的多

网友:
又是一个LID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错误一般都是老手比新手出的更多,新手看半天才插,老手自己都没有感觉就插上了

对  有时候 老鸟 过分自信  觉得经验摆那里  肯定是就这样的  于是 哈哈哈  我也碰到好几次 好在都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