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R2.0 VIN0

楼主(2018-07-27):
GA-B85M-D3V R2.0 VIN0

故障:亮灭。

查到VCORE0 到U座了。 这个板有VCORE 1.78V

拆电阻OR36  OR36二头都没电压。  OR36到U座 断线。从VCORE飞线到 OR36 VIN0电压1.78V。依然不亮。

连OR36到U座的线,直接从VCORE飞线到OR36。VIN0电压有时0V 有时2.2V.

这个VCORE0 有没有什么产生条件? 知道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OC19 排除 过了                                                          /

网友:
查查通病,,,,,,,,,,,,,,,,,,,,,,,,,,,,,,,,,,,,,

网友:
你这截图也太省了吧,都看不出那是哪

网友:
挑起IO引脚再测

网友(2018-09-01):
楼主这个板修好了吗?我有一张也是这样,飞线后不重启担是不亮机

网友:
此电压是CPU供出来的。CPU还供出几组电压比如,CPU_VTT_OR电压等

网友(2018-10-20):
压根就不是这的问题,你强拉上电压也不会开机的

网友:
小小白在这里只能做吃瓜群众了,完全不懂

网友(2018-12-15):
不是这边的问题吧,可以看其他的信号,TR4,TR5,TR6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