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14 图片中是什么元件,敢打堵没几个认识。

楼主(2018-07-27):
联想100S-14 图片中是什么元件
补充一下这机器很新不是老机器 另外这机器没有进过水,我是专修笔记本手机很少修,是用烟熏找出了坏的元件。但不知是什么型号。现在是能显示 无背光,背光开启没的,背光供电保险也坏了, 从屏供电借个给背光开启又怕图中的元件发热不稳定。
元件第一排R314 第二排 2129 10楼有显微镜下拍的图

网友A:
这是修手机的在修电脑吗?

网友:
这图片太小,而且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清楚这机子都淘汰了的,太老了吧

网友:
图片太不清晰了,就显示一个黑点啊

网友:
这可是进水严重了?

网友:
6楼
楼主拍的地方没有进水,而是修手机他们修短路喜欢用的烟熏大法!!!
楼主你要问人最好用洗板水洗干净了,再拍清晰点,拍不清晰就把手机放在放大镜上拍

真的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手机的在修电脑吗?

兄弟好眼力,一看就知道是修手机的习惯。这种机子本来有图纸的,只要你是个懂修电脑的一看图纸就知道了。修手机和修电脑的区别在与,修手机的和有多不懂图纸,而修电脑的很多都懂图纸。修手机的一定要手工好手不能抖动,修电脑的手工很烂也能凑活着吃这碗饭。

网友:
中间弄个放大镜那怕用手机拍嘛也看得到型号嘛,你这是让人猜吗?

网友:
能看清型号,第一排R314 第二排 2129下面是显微镜下拍的图
型号查不到啊,看样子会不会是防静电保护的?

网友B:
找个图纸一看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一看便知

关键这机器没的图纸,关键这机器没的图纸,

网友:
补充一下这机器很新不是老机器 另外这机器没有进过水,我是专修笔记本的手机很少修,是用烟熏找出了坏的元件。但不知是什么型号。现在是能显示 无背光,背光开启没的,背光供电保险也坏了, 从屏供电借个给背光开启又怕图中的元件发热不稳定。

网友C:
这根本看不清,另外为啥要用烟熏啊?用手摸不是更方便吗,你应该是专修手机,笔记本修的比较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看不清,另外为啥要用烟熏啊?用手摸不是更方便吗,你应该是专修手机,笔记本修的比较少吧

修了10年笔记本, BGA都换了三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了10年笔记本, BGA都换了三次了。

好吧,可能你觉得这个方法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