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60,待机偏高3V芯片发烫,没图纸,有修到过的吗

楼主(2018-07-27):
3V5V线性正常,35V芯片是单独的,3V芯片发烫,断开35V连接点不出电压,开启电压没有,换过剪板EC故障一样,BIOS芯片的VCC供电只有2.5V这个电压应该是线性电压,但是EC的线性供电3.3V是正常的,没有图纸实在修不出来

网友A:
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你先要搞清楚是线性3V短路 还是系统供电短路 其实很好排查的

网友B:
3v电感短路不嘛    看下是不是后级短路 还是待机芯片本身问题  看芯片条件撒

网友:
2.5电压能烧过吗。

网友C:
没有图纸就量电感的对地阻值 搞清楚是后级短路还是芯片这边短   如果不是短路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找不到图纸就找芯片的数据手册 或者直接迅维网搜索芯片型号 有案例可以借鉴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挂了,看看后续电压有问题没,其它机器我碰见过是桥挂了,是一体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你先要搞清楚是线性3V短路 还是系统供电短路 其实很好排查的

正解,估计楼主是个新手,理论很一般的那种。

网友:
楼主估计都修好了吧,分享下结果

网友:
??????????????!!!!!!!!!!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
BIOS芯片上的电压不对,要么3.3V或1.8V没见过2.5V的,接个3.3V烧一烧这条电路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你先要搞清楚是线性3V短路 还是系统供电短路 其实很好排查的

说了线性35V都是正常的,如果有短路我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电感短路不嘛    看下是不是后级短路 还是待机芯片本身问题  看芯片条件撒

芯片是没问题的,也没有短路

网友:
烧不出来的  不是明显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就量电感的对地阻值 搞清楚是后级短路还是芯片这边短   如果不是短路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找不到图 ...

电感阻止没问题,芯片也没问题,如果有短路我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上的电压不对,要么3.3V或1.8V没见过2.5V的,接个3.3V烧一烧这条电路看看。

我知道这电压不对,没图纸很难找出来那里转换过来的,这电压和南桥有关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正解,估计楼主是个新手,理论很一般的那种。

RTC电路没问题,RTC这电路有问题就直接南桥了,线性我都说正常了,35V阻止都正常,请认真看帖

网友:
3V芯片发烫,那应该是后继还是有短路。。。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了线性35V都是正常的,如果有短路我就不用发帖了

那你自己说的BIOS电压不正常 可能是用的线性电压 你是不是自相矛盾 还有 你说断开3 5V连接点不短路 是断开3 5V的负载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电路没问题,RTC这电路有问题就直接南桥了,线性我都说正常了,35V阻止都正常,请认真看帖

如果后级没有知道的话那就查芯片本身外围的反馈电路,

网友:
连接点一般不能断开.无负载之下.不出3V5V电压.可先检查3V电感对地阻值.或者由 3V去烧机看看是否1.南桥 2.网卡 3.声卡 以及3V TO 3VS

网友:
这款是有图纸的,有个全网首发的,你可以仔细找找

网友:
图纸你看看淘宝有没有?????????????????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如果通电就是3.3V芯片发烫,说明肯定有微短路的地方,烧机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芯片发烫短不短不短 不断考虑芯片问题或者条件不全

网友:
或者断开3.3V电感,看是那边短路,查哪边就好了

网友:
根据维修经验换ec.这个要卖剪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