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XV加电掉电

楼主(2018-07-27):
H81MXV加电掉电,CPU没供电,其它电都正常,需不需要刷个BIOS

网友:
供电正常,可以考虑刷一下,,,,,,,,,,

网友:
还是先看看供电和开启吧

网友:
高手还未看到,没有人有答案吗。。。。。。。。。。。。

网友(2018-08-29):
先查供电吧  看看为什么没有CPU 供电 先吧这问题找出来再刷BIOS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