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主板(DDR3内存)的主机开机二次后就点不亮,要赔钱了

楼主(2018-07-27):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主机要求装系统,二小时后来拿,首次可以点亮进PE 在安装过程中自动关机了。再次开机在进入PE过程中自动关机,再也点不亮了。顾客说我搞坏他的电脑,怎么办? 开店过程中遇到几次有点主机关机后要几小时后才能开机的,不知这次是什么情况。 现在不能开机换电源和内存 CPU都不行,CPU不发热。请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在小镇开店,只是板卡级的维修水平。

网友A:
找个靠谱的店修一下。问题不是很大。3、40元搞定。

网友:
留出时间 找人修下板子

网友:
这还不简单啊,你就说主板坏了不是系统问题,要换主板,

网友:
淡定,一,客户有时候也有好说话的二、现在主板也不贵

网友:
买几十块钱的鼓风机 先清理了飞尘 然后在装机装系统。。。。。。。。。。当他面吹,出问题就说他家电脑有问题需要维修!反正不能上来就装系统,容易吃亏

网友:
你没有拆机调监控给他看
我也刚开店,早几天有一客户拿一台式机说无显示,在我这能显示,装系统驱动装不上,叫他隔天来拿,后来该机也显示不了,还好客户好说,便宜换个二手板给他。
开店一定要有监控,有录像他们没什么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靠谱的店修一下。问题不是很大。3、40元搞定。

修板三,四十元就可以了,好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