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华硕F83S维修

楼主(2018-07-27):
华硕F83S,通电不亮。   拆机一看,显卡被修过,这是以前修的。   现在估计显卡又开焊了,拿风枪扫一下,亮机了。 上BGA,下来之后就亮了一次,然后再也不亮了。 从别的板上拆下个显卡,拖锡,植珠,加焊,一躺下来特别的顺利。 可再一通电,竟上电短路了,一测显卡各电容都通了。 真郁闷,实在想不清楚,怎么就通了呢。

网友:
很简单,夏天温度高了,而你的BGA曲线没有调整,把GPU吹坏了。

网友:
这显卡最容易坏了

网友:
锡珠植的就是比锡浆植的漂亮。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也不便宜啊

网友:
观察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整短路了的,没有的话就在植一个咯。

网友:
最后楼主还是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吗?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楼主修是216-0809000的显卡???我今天修两张Z475显卡驱动叹号,打不上,上焊台加了一下就不认独显,换个显卡好了但是还是叹号!我就说这款A卡经不起高温,还是楼上说的,夏天天气热要调整BGA曲线

网友:
感觉是不是板上的锡太多了,所以上BGA后连锡了?

网友A:
这种显卡的上面那层晶片里的锡球用的是有铅的,温度在225度的时候超过半分钟就会从晶片边缘冒锡出来。你在换桥的时候如果下面焊盘不是有铅的植球,就根本没法做成功,因为主板上的焊盘锡球还没有熔化焊好,晶片里面的锡球就已经爆出来了,这种低温显卡就是个坑。

网友:
A卡非常容易加焊坏掉,温度高点就坏了特别是大黑胶的。

网友:
很可能温度没控制好,那就再换个呗、

网友:
最好修好了吗?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订芯片当中,等芯片来了再回话。  等待中。

网友B:
旧显卡,经过拆—植—焊三遍折腾,挺不住挂了。

网友:
最好还是好了

网友:
ATI显示晶片还是比较容易因为不耐温度而短路故障.在某些潮湿地区.需要先上烤箱除湿过

网友:
AMD的显卡我一般都是直接发新,手植的因为多次加热可能毁坏的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bga问题,电子产品不好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的上面那层晶片里的锡球用的是有铅的,温度在225度的时候超过半分钟就会从晶片边缘冒锡出来。你在换 ...

那要干这种卡怎么办

网友:
做有锡的锡株,焊的时候上面用锡铂纸贴好,当温度升到225度时提高上温区风嘴,让下温区跑完有铅的温度,再到无铅的温度跑个5-8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显卡,经过拆—植—焊三遍折腾,挺不住挂了。

芯片一定要问清楚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如果是有铅的焊的时候上面的晶片一定要用锡纸贴住再焊,如果是无铅的直接把锡株拖掉换有铅的锡株,不然有多少芯片都会爆掉。

网友:
A卡确实恶心        不耐高温

网友:
这老显卡很有可能放着放着就坏了

网友:
直接换板,显卡也不稳定

!淘宝显卡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