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重启维修

楼主(2018-07-27):
          技嘉GA-H61M-DS2  REV3.0触发掉电几十秒重启
          认为掉电为某一部分供电无电压所致

一 。 通电每个分别测量(因刚开始每点要找测量点),测内存一点几伏,桥两组为一点几伏及一伏左右,正常,测CPU供电输出为0伏,

测CPU供电IC 9 脚VR-ON有零点几伏,查图发现有驱动IC  DU3.DU2,凭经验此IC虚焊也多,重新加焊故障不变,加焊CPU供电IC,更换CPU还是掉电。
           二。上网查找各种无CPU电压案例,发现都在说CPU-VTT电压,心想反正一时无从下手,就测了一下CPU-VTT电压也有零点几伏,后来测各种电压时居然有次不掉电了,测CPU输出电压为0.85V正常,心想一定是虚焊了,IO,各个三极管大多数加焊,故障还是一样掉电。后来都是重复测量各点电压,测量下突然发现怎么CPU_VTT电压都没有了(此处发现一点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每次断电源启动就有CPU_VTT电压,掉电后不断电源重启就无CPU_VTT电压,重复几次一样,这一点很重要)。
   三。测TQ1 2脚一点几伏正常,1脚4V左右也正常啊,

更换TQ1,查外围元件未见异常,故障不变。这下又难住了。心想数字表测电压不准吗?自己有个模拟示波器拿来测下电压还是可以的,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掉电时TQ1  1脚电压会瞬间升高到8V左右,测U1B  5,6脚都为零伏,难道U1坏了,测U1  1,2 ,3,5,6,7,8,10,12,13,14脚电阻都为
500--850欧左右,只有9脚为18欧左右,查R87电阻正常,后发现9脚连CPU,取下CPU测9脚电阻也有819欧左右正常。
    四。

心想U1B  VTT_EN电压从何处来,查找线路发现R37,TR59未装,说明VTT_EN电压由TR64与TR61分压而来,由Q8,Q9控制VTT_EN电压,测Q9  3脚零伏,2脚零点几伏,Q8  2脚零点几伏,说明Q8未导通,在线测Q8,Q9未见异常,拆下Q8测量已开路,从料板找一个NPN管装上,不掉电,亮机了。
亮机图

GA-H61M-DS2 (rev. 3.0) .pdf

网友:
技术指导贴谢谢了

网友A:
机器修的好乱,好在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的好乱,好在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了。

楼上的一定是高手了,我觉得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的好乱,好在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了。

刚开始从未想过故障点在CPU-VTT前级,后来查U1也走了弯路,经验就是要这样慢慢积累的

网友B:
通病     我一天差不多5片  3.0  2.2   4.0   都有这样的现象       只有GA-b75-。。这个也是问题一大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病     我一天差不多5片  3.0  2.2   4.0   都有这样的现象       只有GA-b75-。。这个也是问题一大把

Q8损坏是通病,那再来十块八块也不怕了。
我花了两三天才修好,居然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8损坏是通病,那再来十块八块也不怕了。
我花了两三天才修好,居然是通病

兄弟  技嘉的问题一大把    同一型号  版本   问题一样  当时你看上去是好了  就算跑几遍3D  都不会关机  但是隔天就会出现掉电  反复重启   要么就是CPUPWROK这个电压不出  重启4次左右也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技嘉的问题一大把    同一型号  版本   问题一样  当时你看上去是好了  就算跑几遍3D  都不会关机  ...

技嘉的板跟师傅修了不少,没碰到这个问题,都是无电压,或不显示,断线,重启的修得很少。
现在自己单干,一下有点不适应

网友D:
同款主板、插独显可以用、板载核显不亮机、测量后确实少了一组供电、请问这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款主板、插独显可以用、板载核显不亮机、测量后确实少了一组供电、请问这是哪出了问题

很定要修好供电啊  。测VGA周边元件

网友:
我也是反复重启,但是VTt_EN测量为1.05v,没有CPU供电,这个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