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G 开照相一会就重启

楼主(2018-07-27):
苹果7G。 开前后照相 一样一会重启
摘后置 开前置,摘前置开后置,一样重启
座子阻值正常,摘前置,开机不卡白苹果,正常进系统
只要不开照相 待机或使用都不重启,
换了新的前置后置,一样的问题
:Q:Q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没有哦,要不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要不刷机试试

刷机后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么明显。查摄像电路阿

网友:
把摄像头摘了,再打开相机功能,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楼主如果最后搞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最后搞好了说一声

好了。 开机排线闪光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