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SONY-故障:小修

楼主(2018-07-27):
SONY-PCG-71A11T
故障:无待机电流   公共点0.04V
经过观察测量:
1.     之前别人更换过CPU供电芯片,尼玛还断了一个脚
2.     CPU供电上管有坏的
3.     刷过BIOS
4.     3D3V_S5的转换管更换过
重新更换95831  吧上管短路的2个更换掉
结果:一样保护隔离无电压
打全板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修公共点
1图中可以看出。。。等下
等下
等下

想起来了 SONY 不过保护隔离有个通病

就是放电
结果:放电OK  亮机
亮机图就不发了
看看我焊的芯片图吧

真是 很缺下载积分  各位兄弟 看到请点一下你发财的小手  加分

网友A:
楼主手工好牛逼  大师级别

网友:
已经是  3楼了嘛   ------------大家帮忙加分啊

网友B:
下面和右面焊盘掉了?

网友C:
到你手里貌似都是那么的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面和右面焊盘掉了?

是的

       CPU  供电芯片焊盘掉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你手里貌似都是那么的简单

兄台 哪里哪里的啊 。。。。。。。。。。。。。。。。。。。。你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好牛逼  大师级别

你也是高手 --------一起进步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CPU  供电芯片焊盘掉了个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弄掉的

网友:
老司机技术就是牛,二修机迅速搞定。

网友:
维修高手,路路畅通啊,管它翻山越岭,管它高山流水,维修的路上处处都是康庄大道呀!

网友:
维修高手,路路畅通,管它翻山越岭,管它高三流水,维修的路上处处经典!

网友:
看到搞得稀乱的机器就不想搞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了,到你手里都是那么的简单

网友:
sony放电,学习一下

网友:
哈哈 这样也行 !!!!!!!!!!!

网友:
  老司机  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