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现在这本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8-07-27):
现在这本太高级了,拆开一看都是集成的,没有外部接口,这是DELL大品牌,造成这垃圾,真是醉了,看来以后也是趋势了

重点是装系统不好装,硬盘又换不了,想升级一下还没有接口,
BIOS里面是不是没有调对
还是这机器不支持WIN7

分好区,装上系统,提示这个没有引导文件,还识别不到硬盘

BIOS里面设置

用U盘可以进UEFI     PE

有大神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WIN7 不行   那就装 WINDOWS 10  啊  有什么烦

网友:
不是有usb接口可以用吗?

网友B:
现在有的本子已经不能按照常规做系统了  必须用其他办法另作U盘

网友C:
鸿基和华硕有的机型内存和硬盘都在主板。

网友:
U盘进入UEFI模式 装系统也用UEFI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电话致电戴尔技术售后   让他们教你怎么设置BIOS的

网友:
还可以的啊 ,起码还有个FAN

网友:
怎么像山寨机啊

网友D:
安装UEFI版的WIN10应该才可以,有的还只能安装32为的,必须要UEFI。

网友E:
安安装板  win8  win10 就可以识别到了   正常进系统  你这个看上去像是M.2的是吧

网友F:
这机器装个系统应该不难吧?

网友:
UEFI的WIN7就行  如果启动蓝屏 你就下载官网磁盘驱动

网友:
BIOS版本是不是最新的?自带2G内存,预装的是应该是32位系统,灵越14-3452,确认你的引导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 不行   那就装 WINDOWS 10  啊  有什么烦

现在是啥也装上去哦
这是最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本子已经不能按照常规做系统了  必须用其他办法另作U盘

请指点 ,最近做笔记本做的少了,真是不学不行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鸿基和华硕有的机型内存和硬盘都在主板。

这种硬盘是闪存芯片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安装UEFI版的WIN10应该才可以,有的还只能安装32为的,必须要UEFI。

是的,要装UEFI版本的系统   很少装这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安装板  win8  win10 就可以识别到了   正常进系统  你这个看上去像是M.2的是吧

不是M2,是板载的闪存芯片,好像只能识别UEFI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装个系统应该不难吧?

装系统不难,难的是装不上,装上不引导,不识别,亲

网友:
是不是 SATA 驱动未打好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不要老想的系统 搞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使用 ULTRAISO 做个 U盘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要装UEFI版本的系统 很少装这种系统
做一个原版WIN10的优盘启动优盘安装,分区也在自带的工具里分区,就可以了,64不行就换32的。因为我以前在华硕机器上遇见只能识别32的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不能安装GHOST.并且需要GPT分区格式,一步步安装WIN10.用支持UEFI的PE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