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基带s5短路,重启,4013维修

楼主(2018-07-27):
亲测好使,膜拜大神。

另外基带其他路供电异常导致的故障该如何修呢?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这是哪个贴?搞这么长的图?看不清啊都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楼主能把图片重发一下吗   看不清

网友:
想问下楼主是才去迅维学的吗,

网友:
看不清 楼主重新给分享下啊

网友A:
其实就是PGND和GND飞线连起来就行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PGND和GND飞线连起来就行了,通病

能发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