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师傅,这种DFU模式是何情况,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8-07-27):
(图片)

网友A:
有遇到过,6p,6sp以上机型都有一个检测电阻的,固件检测电阻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不能识别型号的

网友:
CPU虚汗就会成这样 上次给学徒搞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6p,6sp以上机型都有一个检测电阻的,固件检测电阻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

那这个检测电阻在什么位置呢 能知道型号是多少?

网友:
u挂了也会这样,搬板还是这样

网友:
这是Cpu下面有两个脚检测的     要吗掉点  要吗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检测电阻在什么位置呢 能知道型号是多少?

忘记在哪看到的了,找到跟你说

网友C:
这是Cpu下面有两个脚检测的     要吗掉点  要吗虚了@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Cpu下面有两个脚检测的     要吗掉点  要吗虚了

哪两个可以说下不

网友:
遇到个同样的,最后不了了之,楼主知道怎么搞了最后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