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S有修过的高手吗

楼主(2018-07-27):
进水机器,清理过后,插电大短,这里发烫,请问这是什么管,从其它主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还是一样发烫,估计不是这里的问题,是后级引起的

另外还有一台,用着用着,突然就不开机了,也不上电,插充电器无反应,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之前摔过,换过屏,使用了两三天后,突然这样了,单主板上电也是没有反应,开机键有1.75V

网友:
上次20台安卓机主板问题 都是2千左右的机器 发到华强北 退回 19台,。。。。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是一样,接电大短。电源拆掉还是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