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视显示器维修,不开机

楼主(2018-07-27):
今天接一杂牌电视。开始说是什么监视器,说是开不起机。由于是商家,放下机器就走了,接受拿起一看这那是什么监视器,明明就是一电视。
拆开一看,没有修过时一修,通电指示灯亮红灯,按开关没有反应,亮电压,电源输出 12V  32V   5V一量,5V没有输出,其他两组电压都正,拔掉与主板相连的排线,5V出来了,主板有短路,一测5V,对地电阻十几欧,不正常啊,烧鸡大法伺候,没有想到一烧就少出毛病。射频电路这边一个电容挂了,换掉搞定,来几张两件图。

网友:
你烧的鸡呢?

网友:
烧鸡大法在哪多能显示出威力

网友:
经验!大师级别,顶顶顶顶!

网友:
烧鸡大法,查击穿故障捷径

网友:
     楼主这烧鸡完         用手摸吗

网友:
是哪两个电容啊,楼主没标注出来啊

网友(2018-12-08):
真心没看懂

网友:
这都   没  看懂??
不是搞    维修的吧?

网友(点评):
烧鸡没吃过,烧板才试过

网友:
我也学下下烧鸡大法  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烧鸡容易伤手的,不过也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网友:
这不是厦华电视机吗?不算杂牌子的,不过也是停产的机器了,好多年了,损坏率不是很低,N年前接到过好些这个牌子的电视机。

网友(2019-04-24):
维修的烧鸡大发最厉害了    小心烧到手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需要的就过来下载

网友:
烧鸡大法具体怎么做啊?是哪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