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固态硬盘主控烧了 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8-07-28):
这个硬盘拿来时 测试时 通电十分烫  电脑认不出硬盘型号  拆了 也没有明显烧掉的痕迹  放了两天 再去试 发烫不明显了 不过还是不认型号  主控是SM2256K   存储芯片是两片S4KDGD8UOD  能恢复数据吗  可以过淘宝  付费的 能恢复就行

网友A:
主板上面有两个脚,短接一下再通电,看可以认到盘不,如果可以认到盘一般是几K到几G?如果可以,哪就不是主控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可以比如我看有的人知道这个闪存颗粒的引脚定义找到飞线外接道其他控制芯片上去再用软件提取处理然后再把两段文件合并在一起

网友B:
可以恢复数据把硬盘发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恢复数据把硬盘发过来

过淘宝  给淘宝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有两个脚,短接一下再通电,看可以认到盘不,如果可以认到盘一般是几K到几G?如果可以,哪就不是主 ...

短接哪两个脚  是这两脚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sd.j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哪两个脚  是这两脚吗

是的,就是这两个脚,短接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淘宝  给淘宝地址

没有淘宝 闲鱼行不行

网友:
直接换相同的主控,,,,,,,,,,,

网友:
发过来搞吧,我有淘宝

网友D:
发烫有地方短路了,用手摸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烫有地方短路了,用手摸一下就知道。

很奇怪 的  放了两天 就不发烫 了   摸不出来了

网友:
主控坏了应该不至于数据无法恢复了,发热明显是有短路了

网友E:
我现在还有个水里泡了一天的 机械硬盘  插上能识别盘  扫盘发现盘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发烫  烫的很厉害

网友:
固态硬盘的数据穿存在颗粒里面  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还有个水里泡了一天的 机械硬盘  插上能识别盘  扫盘发现盘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发烫  烫的很厉害     ...

这种情况建议把重要数据备份一下,最好不要继续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建议把重要数据备份一下,最好不要继续使用了

我是30块钱收的一台 泡水 机器    结果拆下来 硬盘 还能用。。。

网友:
貌似这主控坏得很多呀,已经帮做数据的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淘宝  给淘宝地址

闲鱼这个就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