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9V可充电锂电池

楼主(2018-07-28):
万用表9V可充电锂电池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在网上淘一些与维修相关的小工具或配件,这些小东西往往都有某方面的一些亮点和实用性。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的东西不敢自己独享,所以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要说的是维修中常用到一种耗材-万用表电池。做维修的朋友一般用的都是100元左右的万用表,这种万用表比较便宜,精度一般,不过普通维修足够用了,但是由于成本和设计能力所限,所以这种万用表待机和工作的电流都偏大,没有多长时间就要更换电池,有一位朋友戏称他的万用表就像吃电池一样。近日在网上闲逛,发现了一款DIY的万用表9V可充电锂电池,感觉不错,推荐给大家。

  这款电池其实是用的锂电池+升压板做出来的,用3V升压到9V来供万用表使用,而且电池上自带micro usb充电接口,可以很方便地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电池上带有充电指示灯,充电时显示红色,充满之后变成绿色。下面是引用商家的介绍与图片。

升压电路:

  通过专用锂电池升压集成块,自控式升压电路(只有接上负载升压IC才工作,可以减少待机电流,实测为20uA左右,延长锂电池使用寿命),输出9V(分压电阻为1M:470K//200K),三极管BE就消耗掉一部分,理论计算升压输出是9.6V左右。为了减少电路对终端设备的干扰,输出处增加一级LC滤波减小纹波(特别是用在数字万用表上)。

锂电池保护电路:

  为了能使用不带保护的锂电池,特在PCB上加入了锂电保护IC,3A保护。

欠压电路:

  针对本电池在数字万用表使用中,为了能够直观地出现低电压指示,特别增加了欠压电路,由MAX809S 和NPN等组成。电量快没了通过MAX809S和NPN管使输出电压降至7V以下,此时万用表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会显示电压低的符号,这样就解决了用单锂电或镍氢电池升压型电池会突然断电的缺点;电池的电量也不会像两节锂电池串联那样,当还有不少电量的时候就会显示电池电压低。

  这款电池刚刚入手几天,现在装在万用表上使用,具体使用效果还要看一段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款DIY的电池与标准9V电池相比要高出1MM多点,所以如果你的万用表电池仓空间比较小,加上电池扣后有可能装不进去电池仓。如果万用表电池仓空间比较大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另外这款电池内部有判断电路,在无负载的情况下是3.7V的输出,当有负载时自动升压为9V输出。

  实测无负载图。

  实测有负载图。

  根据升压IC的白皮书,这款升压IC在无负载的时候待机电流仅为56uA,日常使用应该是很省电。

  用micro usb可以随时方便充电,省掉了专用充电器的麻烦。

  充放电曲线图如下:

  综合起来说,这款DIY的电池还是值得入一两块备用的,毕竟NI-MH的充电电池也不便宜,而且充电也相对麻烦。

  如果有需要这款万用表9V可充电锂电池可以按图上关键字自行搜索,或是搜索掌柜旺旺“金鹰阿鹏”,老板也是个电子发烧友,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本文作者:心在飞翔

网友:
呵呵,老大不要骂我哦,我就用笔记本电池串连,用个大半年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不错,不过太麻烦。主要是升压电路的损耗较大,这是先天不足。看这个品胜的,我用了很多年。

网友:
后面那个测试软件是什么来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18650 比较合适我们 ~  不要去买  笔记本电池太多了

网友:
18650 最实际

网友:
18650再淘一块升压板一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