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N16Q2保护隔离故障

楼主(2018-07-28):
版号DAZAAMB16E0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 , 心想公共点无电压,拆机后测量公共点真的没有电压。测量PQ22的D极也无电压

  又测PD8的正极有19V电压,而负极没有了电压。拔掉电源,静态下测量PD8已坏,手头没有这个三条腿的二极管就找了个N场管,把GS极相连,就是一个大功率二极管了,装好后二极管的负端过来了19V电压,但PQ22的S极只有3V多的电压,公共点也是只有3V多电压。测量PQ22的D极有19V电压,就测量G极的电压是不是满足条件,正常应为24V,实测也是3V多,看来是条件不满足。查看电路图,G极是充电芯片BQ24780S的第4脚ACDRV内部升压成24过来的电压。

                                                                                                    测量充电芯片的28脚VCC有19V,正常。测量第6脚ACDET的适配器检测有2.5V也正常,测量24脚的REGN线性电压有6V正常,这时候就应该第4脚ACDRV输也24V去开启场管的G极电压,而G极现在只有3V多电压是芯片本身坏了吗?网购一个好的换上故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是电压被拉低了。而连接ACDRV脚的只有PQ22的G极,把PQ22MOS管拆下来再测试ACDRV有了18.9V(不明白为啥不是24V)看来是PQ22MOS管坏了,拆下来PQ22测量又是好的,说明是软击穿故障,加上电,把PQ22的DS极短接再松手后测量S极有了18.9V,G极也有了24V,过一小会电压又没有了,可以肯定是软击穿了,用线把DS焊接上,S极电压正常出来了,G极也有了24V,但是看可调电源的待机电流还是0.000,按开关测试后开机亮屏,进系统也正常。  (待机电流是0.000说明是开机后才产生的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