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先科7320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8):
先科7320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字符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先科杂牌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字符,用的是三合一V59万能板,逻辑板和屏板在一起,测屏板上已有12V供电。用TV160主板测试工具测试板子图像正常,故障部位锁定在屏板或屏问题。

  测屏板上除12V供电外其它稳压基本无电压,后查板上电容对地阻值发现CD23对地短路,拆下贴片电容测量板已不再短路,测电容已经击穿。

  找一个个头颜色和原机一样的电容,测量为10UF,焊在板上开机图像正常,测量CD23电容端电压为30V,长时间试机一切正常,先科7320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字符故障完美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是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造成的灰屏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屏板上的电容都能找出来,真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