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8):
    T420集显 上电到0.25A左右(记不住了)掉至待机可再触发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  示波器侦测到L28 VCC1.05AMT只有0.5V  ???这么快问题就找到了? 确认了示波器是准确的  同时监测其他电压L35 L6等均正常 让我确定了L28 1.05V这个桥核心供电的异常导致了上电中断 仔细观察发现电源芯片有轻微腐蚀  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风枪加热无果后拆掉芯片 上电0.25A不再掉电  再确认了U28电源芯片附属电阻元件都正常 于是网上订了几个VT356玻璃管 昨日到货 风枪360度吹好 上电正常 几次跳变后亮机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叻。

网友:
前二天收到T420进水,也是这晶体坏了,电压2.2V把CPU 烧了

网友:
玻璃管不好玩,料板上少的很。

网友:
ibm的机子貌似比其他机器难修,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技术好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好功力啊,不修手机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