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无复位

楼主(2018-07-28):
如题开机无复位

主板无腐蚀 无烧
测量电压 内存 桥  vtt CPU均已出
时钟复位还是没有,测量vcore芯片3脚  vr-rdy
已出3.3V给IO。
io却未发出pwrok,后逛论坛得知vin检测信号不正常也会造成io不发出pwrok信号
测量vin0-4几个信号   果然vin2   12v检测电压没有
oc22对地直只有12

  拔掉有400多

加电亮机

网友:
三下五除二,简直秒杀!

网友:
如果这个vid设置不对,不是会让cpu电压不对么   当时测cpu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检测电路吗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是的  12V检测电阻

网友:
像这样的检测出问题,多数是开机闪一下就关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案例分析 不错额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8-11-18):
学习中。经验宝贵。多把维修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IO检测电压有问题。各种情况都有,

网友:
技嘉  io  12v  检测电容 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检测电路吗

12V经过OR39,OR41分压,进IO检测

网友:
这个上拉电阻出问题还是短路呢,拔掉是啥含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