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出现上部竖杠

楼主(2018-07-28):
小6用了20多天,出现一次上部白竖杠,触摸失灵。4-5秒马上恢复正常。手机摔过.这是黑触摸虚焊还是m1断了要飞线

网友:
现在敲打 按压也不出现故障,一个月才出一次,出现时4-5秒后马上正常

网友:
应可能是黑触摸与白触摸之间通信的耦合电容虚焊了

网友A:
扭一扭手机看会不会出现,出现的话就先看黑触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扭一扭手机看会不会出现,出现的话就先看黑触摸

加焊黑触摸可以吗。小6断m1的多吗。

网友:
摔过先重置下黑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黑触摸可以吗。小6断m1的多吗。

M1断线的多  通病

网友:
小6飞线m1到哪里,有图片吗、、、

网友B:
修过小6断m1的说下,飞线到哪里。。

网友C:
6一般都是虚焊

网友:
小6m1飛個毛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小6断m1的说下,飞线到哪里。。

M1  接给触摸的左上角板层第一层挂出来用耳机内的细铜线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一般都是虚焊

加焊,用的时间长吗,还是一定要拆了重新植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