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surface pro4 按一下开机键闪一下微软LOGO

楼主(2018-07-28):
surface pro4 按一下开机键闪一下微软LOGO,长按开机键30秒,同时按住开机和增加按键15秒 方法都测试过不行,请问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求助!拆这机屏幕总成风险大,不敢轻易拆机。

网友:
按一下开机按键闪一次微软LOGO ,松开手后屏幕也显示,再按一下开机又闪一次LOGO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电池或适配器是否良好?

网友:
电池坏了吧。V

网友:
可能 没电了,充几个小时电,要不然就重装一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