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雪花屏

楼主(2018-07-28):
这种花屏有时候还不亮,联想G480。更换过内存CPU。外接和内置都花。这种一般该往哪里考虑呢师傅们

网友A:
考虑下内存 ,显存  内存读取不正确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内存 ,显存  内存读取不正确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该机实际上死机了。在花屏的时候我带电拔掉了内存没有黑屏。依然花屏。后来更换CPU背面的滤波电容故障修复

网友B:
吧独显屏蔽了看看还这样不。如果还这样就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独显屏蔽了看看还这样不。如果还这样就干桥吧。

我上面已经说明了。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
原来CPU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导致这样的花屏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大的NEC电容嘛?还是330?

网友:
滤波电容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