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工具刷机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8-07-28):
MTK线刷工具SP_Flash错误代码解读与解决方法:
1、【1022 错误】:刷机软件版本和手机不匹配、或者 USB数据线或者电脑接口存在问题。
解 决 方;法;:请更换原装USB数据线,或更换主机后面的电脑USB口:不行的话建议去下载个最新刷机软件试试去!
2、【1011  1036 错误】:平台错误,换所对应mtk平台
3、【1036错误】:原因是手机内存己经损坏,
解决方法 :请更换硬件或直接去售后维修
MTK线刷提示各种错误的解决方法
4、【1040 错误】:S_UNSUPPORTED_OPERATION 刷机引导文件 Scatter.txt 不匹配
解决方法:下载适合你的机器的线刷 ROM,很明显这个山寨机会遇到!比如机器是双核6577,但是下载的刷机ROM是单核6575的所以会报错。
4.报错1041,chksum error 1041,校验错误,解决办法:你看下线刷工具中的 选项---下载----通用设置下的 “ DA DL带效验和”(不应该选中打钩的)
5、【2005 错误】:S_BROM_CMD_STARTCMD_FAIL
解决方法:实际是没有加载好刷机包的文件导致的,重新打开刷机软件,继续线刷即可
6、【3002 错误】:没有勾选下图的地方,刷机完毕,会提示(>TOOL DL image Fail!=>uboot is blockingby dl info)
解决方法:记得按下图的选项勾选,重新线刷一次即可!这样就不会开机卡屏了。
7、【3144 错误】: S_DA_EMMC_FLASH_NOT_FOUND:
解 决 方 法:刷机引导文件 Scatter.txt 不匹配,请换一个对的线刷包!主要常见于 EMMC 分区机型和 MTD 分区机器的引导 TXT 不能混用!
8、【3149 错误】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 ,全是字库问题
9、【4004 错误】:驱动问题
解 决 方 法:先试试安装 MTP 驱动,不行就卸载驱动后再重新安装驱动识别或者重装电脑
10、【4032 错误】:操作手法问题,手机未进入正确的刷机模式
解 决 方 法 :请按音量上或者下键不放(根据你的手机具体平台而定),连接电脑,从而触发正确的刷机模式。
11、【4050 错误】:S_FT_NEED_DOWNLOAD_ALL_FAIL;单刷 recovery 常见的错误。因为目标 ROM 文件和手机的   系统差距大无法单刷。
解 决 方 法:把 recovery.img 文件,替换进原厂线刷包里面,按下面的截图勾选,然后线刷,这样就进度条就会走了。如果还不行就完整的线刷一次。
12、【4054 错误】 1 不要电池 ,按键插上数据线,2  先按键,再装电池 ,插上数据线
13、【5054错误】:一般情况下是使用的固件不对,并不是你所刷的手机对应的线刷包
解  决  办  法  :请使用手机对应的线刷包或者官方固件
MTK线刷提示各种错误的解决方法
11、【5066 错误】: S_DL_PC_BL_INVALID_GFH_FILE_INFOR:
解 决 方 法   :导入刷机引导文件 txt 错误,检查是否导入的是刷机用的 txt 文件!重新操作一次!
12、【8038 错误】:SP FLASH TOOL ERROR,具体原因不知:(这个是最常见的错误了,一般情况下是使用的MTK线刷工具有问题,或者是刷入方式有问题。)
解 决 方 法 :遇到这个的提示,那么,你必须只能点击刷机软件的“fireware-upgrade”或者“固件-升级”’按钮进行刷机!完整的线刷一次!也可能是刷机软件的版本不适合手机,请换回官方提供的线刷工具版本再刷即可解决,换了工具后不行的话,使用升级模式‘firmware-upgrade’按钮进行刷机即可解决。
MTK线刷提示各种错误的解决方法
13、【8100 错误】:can not find usb port!这是刷机驱动没有完全识别/安装好的提示,请从新安装驱动或者换端口换电脑系统为 XP 等等。
解决方法    :请重新安装驱动并关机来识别出来,建议换电脑,换台式机等。
14、【8200 错误】:原因是手机系统和刷机包的系统不同一个芯片平台
解决方法:
方法一:重新找 ROM,你的 ROM 是不对的!比如机器是 6575,刷机包是 6577 所以就会报这样的错。
方法二:更新最新版的刷机软件
MTK线刷提示各种错误的解决方法
15、【检查错误】
如果线刷时选择了sctatter.txt文件后,弹出如下提示:
Image PRELOADER checksum failed! Checksum reference value(0xa5231e) in the config ini file.
Please re-fill correct checksum values in Checksum.INI under tool folder and re-load scatter file again!
Image DSP_BL checksum failed! Checksum reference value(0x2ef81c) in the config ini file.
Please re-fill correct checksum values in Checksum.INI under tool folder and re-load scatter file again!
Image UBOOT checksum failed! Checksum reference value(0x106f2e0) in the config ini file.
Please re-fill correct checksum values in Checksum.INI under tool folder and re-load scatter file again!
Image BOOTIMG checksum failed! Checksum reference value(0x1d7e71f7) in the config ini file.
Please re-fill correct checksum values in Checksum.INI under tool folder and re-load scatter file again!
Image RECOVERY checksum failed! Checksum reference value(0x219a80d1) in the config ini file.
Please re-fill correct checksum values in Checksum.INI under tool folder and re-load scatter file again!
Image SEC_RO checksum failed! Checksum reference value(0x11cc79) in the config ini file.
Please re-fill correct checksum values in Ch
解决方法:进入线刷包里,找到checksum.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CHECKSUM.ini找到CHECKSUM_SWITCH=1改成CHECKSUM_SWITCH=0.即可

刷机工具问题

1  有端口,进度条不走
解决方法:跳入引导后讲{preloader。dsp—bl}两个勾去掉再刷,还不行的话就是线的问题

2  开机tool dl image fail 。。

解决方法:联想,红米等mtk机型刷机后开机提示tool dl image fail 。。刷机前请将刷机工具上面的 da dl all with check sunm勾上,重新刷

3刷机工具调资料出现incorrect scatter file format 。。。
解决方法:把资料放进英文目录,在去调取即可

4刷机工具调资料出现ini tializing scatter file failled ,please check the name ofscatter file whi chyou load is legal
解决方法:刷机工具版本不对,请换刷机工具

5:点刷机按钮后显示很多行image xxx checksum fauled ,, 将刷机包文件中的checksum,ini打开将checksum_switch=1值改为0或者直接将shecksum。ini文件,删除,在去刷机

6.刷机后%100不弹出ok,而是报错4014等错误,换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和下载按钮刷机,不行字库分区坏了

7.遇到unrecognized rom detected错误,包的资不全
解决办法:点掉MTK上的APPS,找到资料包里的apps,然后手动加上就OK

重要    mtkcpu或者展讯芯片刷机最好用xp系统。win7的系统只有安装版才可以安装上驱动,精简版和盗版的是安装不上的,所有一定务必用xp系统
tool dlimage failoo 解决办法:联想、红米等mtk机型刷机后开机提示tool dl image fail...,刷机前请将刷机工具上面的DA DL ALL WITH CHECK SUM勾上刷一遍即可!最新发现少部分低版本平台采用此方法不管用,请用6592平台选项-下载里面勾上DA DL带校验和再刷即可!
更新报错及解决办法
报错1002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
报错1003 解决办法:换平台,建议换共享6752最新平台刷!
报错1011 解决办法:平台错误,换对应MTK刷机平台!fat文件不勾选即可。
报错1012 解决办法:实战换尾插解决!
报错1013 解决办法:打开端口失败,重新联机或者拔掉数据线换个USB插口即可!
报错1014 解决办法:资料CPU不对,如6577刷成6575的资料,换资料解决!
报错1018 解决办法:基带加密,换原厂加密刷机工具!
报错1022 解决办法:1、刷机软件版本和手机不匹配,换刷机工具!2、数据线,电脑接口等也会引起!
报错1036 解决办法:平台错误,换对应MTK刷机平台!fat文件不勾选即可。
报错1037 解决办法:选择download《下载》刷机!
报错1040 解决办法:下载适合你的机器的线刷ROM,比如机器是双核6577但是下载的刷机ROM是单核6575的,所以会报错!
报错1041 解决办法:字库分区问题或者字库不稳定,尝试放一段时间在刷机!
报错2004 解决办法:基带被加密,常见于6571,换原厂加密平台刷机!
报错2005 解决办法:联机手法不对,重新联机,怎么刷都不过尾插供电不足引起!
报错2020 解决办法:基带被加密,常见于6571,换原厂加密平台刷机!
报错2035 解决办法:字库问题!
报错3001 解决办法:1、软件引起:用6592平台格式化,然后用跳过内存检测的工具刷机!2、字库损坏或者虚焊,更换字库解决!《MTK刷机工具去nand验证版《可跳过内存检测报错刷机》》
报错3002 解决办法:字库或者CPU问题!
报错3004 解决办法:perloader引导文件不匹配,换对应的资料或者群内购买安卓工具箱修改preloader引导解决!
报错3012 解决办法:1、字库分区损坏或者虚焊,更换字库解决!2、USB口的供电问题,使用PC后面的USB插口,或者拔掉几个用量大的设备!
报错3013 解决办法:高安卓版本资料刷低安卓版本降级出现的错误,推荐使用高版本平台《推荐6592平台》!
报错3036 解决办法:平台问题,换平台解决!
报错3040 解决办法:字库分区坏!
报错3050 解决办法:3050字库底层分区有问题,检查字库!
报错3060 解决办法:1、3060字库不稳定,建议放半天再刷或换字库!
报错3142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44 解决办法:刷机引导文件Scatter.txt不匹配请换一个对的线刷包,主要常见于EMMC分区机型nand分区机器的引导TXT不能混用!
报错3147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48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49 解决办法:开机显示手机加密失败,或者定电流的机,全部是字库问题!
报错3167 解决办法:资料问题,换资料!
报错3168 解决办法:资料问题,换资料!
报错4001 解决办法:1、刷机平台问题,换刷机平台,建议6592平台!2、字库不稳定,建议放一会再刷!3、尾插,数据线问题!
报错4004 解决办法:驱动问题,重装驱动!
报错4008 解决办法:1、电池没电,充电再刷!2、电池有电,直接上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和下载选项进行刷机!3、每次走的进度不一样4008,尾插或电脑USB口供电不足,换尾插!
报错4010 解决办法:1 操作手法问题,如音量上按成了音量下!2、尾插或者数据线不稳定!3、字库虚焊或者不稳定,建议放一段时间刷,都不行字库坏!
报错4017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不行资料问题
报错4032 解决办法:1、操作手法问题,如音量上按成了音量下2、资料不对,这个最多!3、数据线,电脑接口等问题也会引起!4、执行全部格式化造成的4032,怎么刷也是刷不过,直接上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和下载选项进行刷机!5、执行部分4032是最后一次刷机造成,小电流,这时候必须换正确的原厂资料!6、百分之一CPU或字库问题!
报错4041 解决办法:刷机最后100%不弹出OK,而是报错4014等错误,换6592平台选择全部格式化下载按钮刷机,不行字库分区坏!
报错4050 解决办法:单刷文件时候常见提示错误,请导入完整资料全刷!
报错4054 解决办法:1、不要电池,安插数据线!2、先按键,在装电池,插数据线!
报错4058 解决办法:没发现内存,字库问题!
报错5000 解决办法:基带加密,请换原厂加密平台刷机!
报错5003 解决办法:和5000差不多,都是机子加密问题,采用专用加密平台!
报错5007 解决办法:刷机工具脚本问题,换刷机工具,一般常见低版本资料使用高版本工具引起!
报错5016 解决办法:资料长度太大,建议换刷机资料,或者选用6592平台全部格式化下载试试!
报错5026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推荐6592平台!
报错5054 解决办法:资料不对!
报错5066 解决办法:导入刷机引导文件TXT错误,检查是否导入的是刷机用的TXT文件,重新操作一次!
报错5069 解决办法:尾插问题或字库供电不足,虚焊,长时间刷机会导致!
报错6012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不行资料问题
报错60XX 解决办法:1、报错6007/6010/6045/6047等,都是资料加密,需要专用的加密平台进行刷机!2、尾插,数据线,电脑接口等也会引起!
报错8038 解决办法:请需要导入完整的刷机资料后选择fireware-upgrade(固件升级)选项进行刷机!
报错8043 解决办法:资料不对应,emmc和nand资料混用!
报错8045 解决办法:选择download选项刷机!
报错8046 解决办法:请格式化整个闪存后刷机!
报错8048 解决办法:常见于格式化闪存时不格BL后使用固件升级选项刷机导致,建议6592平台全部格式化和下载选项!
报错8100 解决办法:驱动问题,重装完整驱动!
报错8200 解决办法:资料CPU不对,如6577刷成6575的资料,换资料解决!
报错8303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
报错8305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
报错8406 解决办法:CPU虚焊!
报错8417 解决办法:换刷机工具不行资料问题,推荐群共享6752专用工具!
红色进度条不走 解决办法:1、请等红色走动的时候一直按着键直到过去!2、换6592平台全部格式化和下载刷!
刷机工具无法初始化 解决办法:安装VC++运行库2008在打开即可!安卓手机怎么格式化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031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