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 REV1.00 不加内存报警

楼主(2018-07-28):
华硕的主板,不加内存报警,加内存不报警也点不亮,不加内存测量集成显卡供电没有,加上内存不报警,测量内存的条件168 RST 1.5V,4个时钟都有,236有3.3V,238,118都有3.3V,BIOS刷过好几个,还是不亮,这板子怎么搞,会的帮忙指点下。。。。
华硕

网友:
拆掉cpu供电ic右上角的八角芯片试试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华硕H61-E的主板,一样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看看CPU 供电旁边有没有一个小8脚,拆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