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J

楼主(2018-07-28):
华硕FX50J版号X550JX  REV2.1刷了BIOSS亮机在BIOSS改wind7重启就不亮是什么问题有没碰到过呢

网友:
重新再刷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建议楼主再换另一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S刷了10多个都不行这有一个BIOSS能亮淘宝上买了也一样不亮能亮的在BIOSS改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不要改bios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坏了~         重新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