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 开机不显

楼主(2018-07-28):
G50-70 开机电流 0.5左右.不显示.没有跳变..有没有人遇到过.BIOS刷过了.
不显示

网友:
不过内存吧

网友:
缺电压吧 有没有CPU供电 有了 就查集显供电 二级电压

网友:
换内存 看CPU有没有电压
遇到一个 以为是CPU问题 开机两次跳变 0.45 开关键有反应 最后换内存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首先测量全板的电感电压是否都正常.应该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cpu 坏了 加焊有可能会好

网友:
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吗,还有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