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2进水维修

楼主(2018-07-28):
主板拆开之后目测进水位置在触摸板下方,内存供电管理芯片附近。腐蚀的很严重。清理之后晾干。
测量供电电感阻值正常。仔细发现内存供电芯片51716 VIN 5V腐蚀断线,pu4902主供电19v断线,先街上再说。接上测量19v短路,去掉上管电容不短了。

上管下管都有腐蚀的痕迹,干脆一块换掉。测量阻值没啥问题通电~电流0.18-0.25跳变 没出1.35v内存供电

测量芯片电压17脚3.3 6脚1.8 12脚5v 20脚pg0.27 3脚vtt没有  3脚电压是1.35出来之后才会有的  pg不正常肯定是芯片条件不满足 以为芯片坏从网上发个芯片
等了几天芯片到手换上还是一个吊样。
认真看了下 把周围电容电阻重新测量下阻值发现一个PR4905 2R2的电阻阻值无穷大,换掉之后开机正常。其实刚开始修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阻值是正常的,因为位置很明显,可能中间测试的时候烧掉了吧。
图纸附上 Dell Inspiron 15-3542 Wistron Cedar 13269-1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发贴很细心,如果把电阻红标一下更显眼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学习了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这个芯片15脚感觉分析是6.35v,量的时候有没发现不是这个电压吗,没有的话不应该就是自举不起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