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RO4JS 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28):
华硕PRO4JS 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板号K43SV 3.0   不触发    量公共端19V正常     测3.3V   5V没有,无短路,测BIOS第八脚无电压   测EC边上5V降压3.3V管子    实测5V 正常   3.3V只有2.4V左右   更换五角管  OK!

网友:
此五角管   三角是5V供电    4角是3.3V输出

网友:
嗯   感觉修的好快啊v

网友:
BIOS供电不是+3.3V_ALW过来的吗?

华硕还要5V再降压啊?

网友A:
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这个管子有什么 作用

这个管子给EC待机电路供电,必须要的啊

网友:
反馈你量了吗   反馈是多少      这个没有遇到5脚芯片坏  但是反馈出现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算华硕通病来!我都是换华硕主板3.3转2.5那种ic

网友:
按不触发查基本能解决!!!!!!!!!!!

网友:
怎么判断的?从bios到五角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