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hd3 这个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听了 有通病吗各位

楼主(2018-07-28):
ga-b75m-hd3  这个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听了 有通病吗各位   纠结 3张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简单查一查呀,缺不缺电压呀,,有没有短路等等

网友:
测电压  信号等!检测电源等等   不要等着看通病

网友:
看是否缺少供电,再有就是12V5V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