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WIFI板硬解ID 激活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8-07-28):
大师们有没有遇到IPAD AIR  WIFI板硬解ID 激活不了,X宝买的无锁序列号  WIFI  蓝牙,爱思助手激活不了,用ITUNES 也激活不了,是不是现在苹果开始封杀了?

网友A:
多格式化几次再写底层

网友B:
那家店是不是不行哦 换一家看看要是可以就找店家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家店是不是不行哦 换一家看看要是可以就找店家退款

这个就不知道了,很奇怪,他说已经有好几个买家跟我情况一样的了,我感觉是不是苹果开始封杀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格式化几次再写底层

我用的艾普的测试架,是不是直接通过测试架构建底层

网友:
隔行如隔山 不懂哦

网友C:
不用改低成。 用原盘。写序列号 Wi-Fi蓝牙就可以了。  现在不行了

网友:
一号多用了吧,一个加锁全都镄

网友:
蓝牙wifi 没写进去吧

网友:
这种情况,你买的是不是通用码,最好是通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低成。 用原盘。写序列号 Wi-Fi蓝牙就可以了。  现在不行了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买的码不对,

网友:
重新买码

网友: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换了一个卖家重新买的,已经OK

网友D:
你改完,刷机,激活不了,爱思看序列号,是买的,还是原来的,买的,序列号问题,还是原来的,格式化硬盘,在找原盘提取,在修改序列号写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改完,刷机,激活不了,爱思看序列号,是买的,还是原来的,买的,序列号问题,还是原来的,格式化硬盘, ...

谢谢大师,已经解决了,是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师,已经解决了,是码问题

能不能请问下,你买的这个序列号是什么开头的啊,有没有查查看这个买的序列号是Ipad几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