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两个电阻大小

楼主(2018-07-28):
烧黑了,只看到有2r字样
是2R00吗?

网友:
忘记说了,连的是13009的一只脚

网友:
常用一点的阻值可能是2R2的吧???

网友:
这是显示器的板子?

网友:
是2R00的,我用色环电阻代换的,现在输出电源83v是正常了,但是会哒哒哒哒的响,声音很轻,有问题吗?

网友:
看此处位置和左侧的是并联,应该和左侧的一致

网友:
板子上就有标识,写了个2。你还找什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