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完美修复

楼主(2018-07-28):
同行的机器说不开机,拆机检测无进水无修。接电源电源灯不亮,亮公共点有16V ,无待机3V ,看到这情况就先把电源灯修亮应该就可以了。首先测量了U6900 ,4、5脚都无电压 而u6900,1脚也无电压SMC_BC_ACOK_VCC跟U6901,4脚相连 到这里就测量U6901,5脚有3.3V ,1/2脚只有0.56V 。嗯这就知道问题说在了,正常1、2脚正常电压应该有3.3V ,SMC_BC_ACOK信号来源于充放电芯片ISL6259,14脚 ,果断了6259芯片还是一样。那么导致这样的问题应该就是后面有拉低。只好一一排除SMC_BC_ACOK这个信号去了三个地方第一个U6901第二个EC 第三个 Q5310这也就是我们的故障点,测量Q5310,6脚只有0.3V 。再测量4脚有16V,这说应该是R5311货是R5312出问题两个都是100K 电阻R5311正常,R5312无从大找了个100K 电阻换了OK  电源灯亮了开机也开机正常完美解决

网友:
这就是思路,点个赞

网友:
这种机器有通病的

网友:
Q5310主板的位置我就不截图了你们用点位图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A:
苹果电脑现在修得也越来越多了,收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现在修得也越来越多了,收不少钱吧

现在也就维修苹果得点价格了

网友B:
这个q5310d级电压影响g级电压???

网友C:
疑惑:R5312开路,想来Q5310的3脚DCIN_S5_VSENSE出不来,如果Q5310没坏,为什么会拉低SMC_BC_ACOK?

网友:
认真一点好嘛,这款机器公共点12.6V,你实测16V就是充电芯片坏了,这芯片坏哪里会有ACOK哦。

网友:
思维逻辑谨慎,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q5310d级电压影响g级电压???

或许Q5310也不良吧,我换了电阻加热到了Q5310了 我想也应该只能是Q5310拉低的 SMC_BC_ACOK  但电阻确实是坏了 影响3脚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疑惑:R5312开路,想来Q5310的3脚DCIN_S5_VSENSE出不来,如果Q5310没坏,为什么会拉低SMC_BC_ACOK?

应该是不良吧 在我换电阻的时候加热到吧....

网友:
牛逼    修机就是快

网友:
思路清晰 找问题也很细心  就得继续花时间了

网友:
苹果的相对难修一点,都没有标识的

网友:
学习了,1278 有点老了  不太收得起来费用

网友:
不明白到底哪拉低了SMC_BC_ACOK?????

网友:
修过一两台了也是电阻坏A1278的

网友:
Q5310没有换?

网友:
没换 可能是不良而已..............

网友:
这机器6259换的最多,还有就是USB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