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小白熊HL--0634液体加热器(暖奶)消毒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7-28):
小白熊HL--0634液体加热器(暖奶)消毒器不能正常工作
先通电,按压暖奶和消毒功能键,有正常的提示音和相应的指示灯显示,就是无实际的暖奶和消毒过程。因此,首先怀疑为加热块或其控制端的继电器异常引起。
拆外壳后,通电测量有正常的5V12V工作电压,故先单独对加热块进行通电检查,此时又能够正常的暖奶和消毒,加热块应该是正常。又在不接加热块的情况下,通电按压各功能键,测量继电器输出端又有正常的输出电压。这究竟问题出在哪儿?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接好各加热块引脚,再通电并按压加热和消毒按键,测量各加热块的输入端却无电压,继电器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2V,而此时测量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却只有5V不到一点。说明主板供电异常引起的帯载能力降低。查看其供电部分,发现为阻容降压供电模式。因而果断拆下降压电容,测量其标示为225/400V容量的电容却只有0.9uF左右,容量降低严重。因手中无225规格的电容,只能换上2uF的电容代用后通电,按压暖奶、消毒功能键,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阻容降压电路因其容量降低严重而引发的不能正常工作。应该是阻容降压电路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