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白苹果不进系统

楼主(2018-07-28):
iphone8因为还在保,修到的还是比较少的,今天这台主角是进水了才走不了售后

洗洗刷刷后能开机了,但是白苹果进不了界面,几分钟后会重启

连电脑有提示,USB控制芯片先略过,8代指纹有问题也会造成白苹果

8代指纹座阻值

pp3v0_MESA_CONN打值只有75,明显不正常

仔细观察这条线路上的滤波电容

刮开封胶才找到元凶!这个电容没仔细看位号应该是C5802吧

恢复正常值

心情和这界面上的小家伙一样开心

总结下,8代认别不到指纹是进不了系统的,不装前摄像是可以进的.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好像7的机器也一样,不过前像不装进系统慢

网友A:
意思是没有指纹拆除哪个电容就能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没有指纹拆除哪个电容就能进了?

因为滤波接地了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网友:
这个图是哪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滤波一端接地   要么失值

网友B:
7代也是,不装指纹也不进,其实也不是不进,只是要很长时间才能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也是,不装指纹也不进,其实也不是不进,只是要很长时间才能进

7是等久点可以进界面,8代是几分钟后重启进不去的